楼主(2015-05-30):
各位朋友谁可以提供一下,安川伺服电机和驱动器连接所需要的外围配件要有哪些?刚接触  请指教 谢谢大家!!!幸好具体  就更好了

网友A:
伺服电机和驱动器链接不需要什么配件吧,电机上面不是有三根带标示的线接驱动器上面的RST的嘛,还有一根地线。
另一根电缆线接驱动器的通讯口就可以了。你问的问题应该是伺服驱动器怎么用上位机控制,这些配件吧

楼主:
大神说的是 指点一下  越详细越好啊  感谢   还有回路电缆叫我选用HIV  但是网上找不到啊  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