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5-30):
三菱FX3U系列里面的PLSV指令,采用Y0口输出脉冲,寄存器D8340是否会自动记录Y0口的输出脉冲数,是否会自动增减,指令一旦断开会自动清零吗?

网友A:
会的,就是你说的那样,手册上不就是这么说的吗

网友B:
三菱你还是DRVI指令较好,当然也可以绝对值定位!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谢谢。

网友C:
你好,最近我也在用FX3U,做3轴控制,但是仿真的时候一直没脉冲出现,你懂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编程软件无法仿真高速脉冲输出指令的,所以是没有输出的,我之前也纠结了好久。

楼主:
回复 网友B:
恩,我需要实时改变伺服电机的速度的,所以要用PLSV。

网友B:
根据实际需求选用相关指令,这个就是编程人员的编程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