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FOR NEXT

楼主(2015-05-30):
欧姆龙PLC怎么实现把5个字的内容传送到另外5个字中,源地址 和目的地址 都是可变的地址,每次循环地址增大1

网友A:
这个是不是要用到变址寄存器,就方便实现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欧姆龙PLC怎么实现把5个字的内容传送到另外5个字中,源地址 和目的地址 都是可变的地址,每次循环地址增大1

5个字是连续地址还是非连续地址?

连续地址使用块复制指令,非连续地址采用FOR,NEXT。

另外,地址是数据区地址还是任意地址,对于这两种地址来说,去间接寻址方式不同。

最后,问欧姆龙的问题需要明确型号,因为不同型号对于指令的支持不一样。

楼主:
连续的数据区地址,我现在有两个PLC需要这么做,型号分别为CP1H    CJ2M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连续的数据区地址,我现在有两个PLC需要这么做,型号分别为CP1H    CJ2M

XFER指令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也知道用XFER这个指令,问题是 源地址和目的地址都是编址 寄存器,用XFER怎么表示出来  ?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也知道用XFER这个指令,问题是 源地址和目的地址都是编址 寄存器,用XFER怎么表示出来  ?

下图演示了如何将D90~D94的数据复制到D100~D104中去。

机型选择CJ2M,如果使用CP1H的话,使用方式相同。

网友D:
就为了将几个连续的数据,传到另一个区,直接用Mov,或块传送,不是更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