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5-31):
一台75KW国产机,修好带小负载正常送回试机,运行到几HZ上不去,电机会转,无任何报警提示。监控直流母线电压发现运行后比运行前低了100V左右,输入三相的电压正常有400V。拆下6个大滤波电容,发现外观完整无异,电容表测量容值还略高于额定值(正反向相同),6个的特性都几乎一致,现有个疑问了:电压高了容值有没有可能变低,与低电压测出的有严重偏差? 一个电容好的近200元,要命的6个,不敢随便买。

网友A:
也要注意充电继电器的。

网友B:
现象不像是电容器有问题,应该检查逆变器模块是否有短路或漏电的问题,开通后,把直流母线拽下来了,另外,预充电继电器如果没有旁路,也会出现此问题。像1楼所说。

网友C:
看起动电阻是否发热?整流电路是否有问题?

网友D:
3楼说的试试

网友E:
这么大的主电容一般没有明显的漏液鼓包应该不会有问题吧,还真没有好的办法判断电容的容量,有专业的仪器貌似是给电容打压之后可以测出实际容量值,但我没有搞过,楼主是高手,还是静下来看看主回路吧,不可操之过急啊,期待好消息

网友F:
来向宇丰大侠学习的!我以前修过一台3.7的汇川变频器,开十次机有三四次就在几赫兹慢转上不去不报警,后来搞清楚了是过流降频保护。供参考!呵呵。

网友G:
有人说电容可以测VI曲线看好坏,有专门的测试仪,而容量只是电容的一个指标。
还说电容属必坏元件,只是时间问题而已,5-8年后损坏率果断上升。
预充电继电器如果没有旁路,能否把直流母线电压拉下来100V?如果是这样,那充电电容该不会有问题了吧?
逆变器模块如果有短路或漏电,那这么大的压降,发热会是什么情况?
很久没有动过烙铁了,借这个问题做做脑力运动,说的不对请勿怪。

网友H:
楼主是高手,好简单的问题,不会是在考我们吧?

网友I:
驱动电阻,对驱动电路进行单次脉冲,观察输出波形的延时。

楼主:
实际是这样的:我最后放弃了维修。元件贵成本高风险大,最主要从表象上没有怀疑它的理由。另从电路上来分析,几HZ时电流有25-30A左右,模块损坏或短路是百分百可以排除的,剩下是充电接触器触点的问题了,如果100V加在这个不良接点处结果如何?能不冒烟吗,实际是我没发现异常。综合考虑最怀疑的还是电容

网友J:
大师想必闲置的变频器有,为什么不把直流输出引导另一台?6个电容即便并上一个也会有明显差异,难道整流模块就不会出现性能变挘?
一桩买卖黄了可惜。

网友K:
其实有个简单点的方法,搞个直流调压器,串2个白炽灯,通电给电容充电!如果电容容量下降,等亮的时间短,反之则长!不同功率略有不同!

网友I:
之前有个帖子也是这样的,好像是端子有打火

楼主:
回复 网友J:
呵呵,大家伙弄这弄那的要累死人。算了

楼主:
回复 网友I:
应该不是,看不出有什么不妥

楼主:
回复 网友K:
这个感观性的判断,没有对比何以确定

网友K:
很简单啊!我们可以根据白炽灯的电流,根据充电时间的长短与充电电压,判断容量多大!我每次都是用600V充电!1000UF从亮到灭,大概有2.5秒!
大学的知识
电容充电放电时间计算公式:
设,V0 为电容上的初始电压值;
Vu 为电容充满终止电压值;
Vt 为任意时刻t,电容上的电压值。
则,
Vt=V0+(Vu-V0)* [1-exp(-t/RC)]

如果,电压为E的电池通过电阻R向初值为0的电容C充电
V0=0,充电极限Vu=E,
故,任意时刻t,电容上的电压为:
Vt=E*[1-exp(-t/RC)]
t=RCLn[E/(E-Vt)]
如果已知某时刻电容上的电压Vt,根据常数可以计算出时间t。
公式涵义:
完全充满,Vt接近E,时间无穷大;
当t= RC时,电容电压=0.63E;
当t= 2RC时,电容电压=0.86E;
当t= 3RC时,电容电压=0.95E;
当t= 4RC时,电容电压=0.98E;
当t= 5RC时,电容电压=0.99E;
可见,经过3~5个RC后,充电过程基本结束。

放电时间计算:
初始电压为E的电容C通过R放电
V0=E,Vu=0,故电容器放电,任意时刻t,电容上的电压为:
Vt=E*exp(-t/RC)
t=RCLn[E/Vt]
以上exp()表示以e为底的指数;Ln()是e为底的对数

网友L:
之前是什么故障?是不是坏了搁置太久了,先待机2小时充充电

楼主:
回复 网友K:
厉害,瞬态电路都用上了。难于把握

楼主:
回复 网友L:
不会久,刚坏。

网友M:
我怀疑这个会不会是整流桥的原因。把电容断开后,测下整流桥看看。

网友N:
楼主铁了心要炒股,大家就不必建议了

网友O:
还是挣点好挣的钱,那种风险大不好挣留做学习用吧。

网友P:
整流桥外置一个价钱没有多少,这样你就可以检测是否问题在电容还是后端功率模组

网友Q:
回复 楼主:
宇丰大侠觉得复杂的问题,大伙都在轻描淡写,

网友R:
见识了,宇丰前辈都放弃了,我们还说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