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捷触摸屏

楼主(2015-05-31):
这个条形柱在超过所设置的合格数值后 让其颜色改变为红色应该怎么设置啊?

网友A:
组合行不行?显示条由2个寄存器组成,然后设置各自的属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组合行不行?显示条由2个寄存器组成,然后设置各自的属性。
你是说叠加在一起吗?然后在设置属性?

网友A:
信捷的没用过,步科的有上下限颜色设置。

网友A:
你可以试试,第一个棒图按比例要短,左对齐覆盖到第二个上,第一个的最大值就是你要的。
本人从来没做过,不一定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试试,第一个棒图按比例要短,左对齐覆盖到第二个上,第一个的最大值就是你要的。
本人从来没做过,不一定正确。
试过了  这样覆盖的话只能显示一个图标的颜色

网友A:
不会吧,假设D1在上层,10CM长,D2在下层20CM长,d1最大值50,d2最大值100,d2的前一半应该被d1覆盖,前提是在工具栏里把d1设为上层。
实在不行就让两棒图对接,到了满量程也就是你的设置值后PLC中用传送指令传到D2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