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5-31):
通讯连线用的是3和8脚,当仪表数据变化时,S7-200程序监控感觉延迟1、2秒后才读到数据变化

网友A:
是梯形图监控还是触摸屏监控 ,可以试试提高通讯波特率。

网友B:
当读到仪表数据有变化时,让PLC的某个点输出,这样试,可以判断延时时间,用监控软件看,不一定准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