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停电保持寄存器无法停电保持

楼主(2015-05-31):
各位,现在PLC怎么设置所有寄存器都是停电不保持,连系统默认的停电保持寄存器都不能停电保持,不知怎么回事,PLC是EH2,旧设备上拆下的。下图编程软件,设置页面的文字:参数必须先被下载此项功能才会有效。怎么理解?要怎么设置和下载呢?

网友A:
没用过,估计是程序先下载进去才能设置?

网友B:
这个型号的PLC有没有电池?会不会是旧的,电池不行了?

网友C:
必须先下载,会不会是说先要写入到PLC。

网友D:
应该电池没电啦,或者没有正常输入程序啊!

网友E:
超级电容坏了吧

网友F:
EH系列是有锂电池的;

网友G:
应该是电池问题,PLC要换电池了!

网友H:
下载程序时在 停电保持范围 那里打勾,如果还不行有可能是楼上说的电池没电

网友I:
旧玩意,没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