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帮忙

楼主(2015-05-31):
我的数据线检查没有问题。编程软件是GX仿真软件;读入时显示错误代码1080042请问问题出在那里呢?

网友A:
你情况要说清楚,怎么编程软件又是仿真软件了?

网友B:
使用数据线连接PLC下载程序并执行叫硬件仿真,使用编程软件运行编制好的程序叫软件仿真。
楼主在使用哪一种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