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5-31):
我从fx2n的三菱plc上面拆下了一台正在用的  型号是b05s100的台达触摸屏  和通讯线

楼主:
然后我拿着通讯线和触摸屏与fx1s的三菱·PLC进行通讯   显示通讯错误3   请高数解答谢谢   触摸屏端口只支持rs485 232  不支持422  可是为什么别人就可以用   到底是哪里出错了

网友A:
触摸屏这边的通讯参数对吗?

网友B:
  也没有设置,直接把电缆互相插上?

网友C:
B07S100是只支持台达自己的PLC,S111支持其它品牌;
B05S100现在被S111替代,记得这个是支持三菱的PLC的;
你屏上对应的PLC及通讯参数设定了没有?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参数没问题都对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是  我在触摸屏软件上设置的参数   和我在触摸屏上面设置的参数是一致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B05S100的型号只有两个通讯端口  分别是rs232    rs485    而三菱的接口是rs422的    就是不知别人怎么通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