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编码器报错

楼主(2015-05-31):
问一下伺服电机编码器线没有接错,在数控系统的中,有的时候会出现编码器报错的现象,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A:
比如说驱动丝杆瞬间碰到阻挡物,强度足够的话,一样会报编码器故障。断电重启驱动器就好。这是我经常遇到的现象。

网友B:
排除干扰,90%为编码器或编码器线不良,9%为伺服器内部硬件故障,1%为电机机械部件不良。

网友C:
是不是编码器的接头等接触不好?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排除干扰,90%为编码器或编码器线不良,9%为伺服器内部硬件故障,1%为电机机械部件不良。
差不多。

网友E:
估计编码器电缆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F:
看看编码器插头松了没

楼主:
看来是接触不良啊!

网友G:
接触不好、插头松动、干扰等都有可能引起;

楼主:
接触不良的故障最难查了!看上去是好的!量不出啦!

楼主:
编码器的接触不良害死人啊!

网友H:
看看编码器插头是不是松动了

楼主:
通过厦门维恩重载链接器转接,有42芯,24根编码器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