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5-31):
ABB510 18.5KW变频器整流模块炸,更换新模块用两相380V变压器上电报A5001,测量直流电压530V正常,不能复位进入参数,但是P+和N之间直接加入直流530V显示正常,请教各位大师怎么回事。

网友A:
两个差别不同的,查整流和电容。

网友B:
缺相,接上三相电就没事

网友C:
没接负载吧,欧系基本都这样吧

网友D:
应该是报缺相吧

网友E:
主板坏了,这情况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