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6-01):
光栅尺新换的,接近开关也是一起换的(但是型号无法和原型号对比),现在锯床干活,每次尺寸都不太一样,有时能与输入值差20mm,请问这是谁的问题?怎么处理?

网友A:
怀疑还是与光栅尺的调整有关。

网友B:
光栅尺的参数和程序内部可能对不上

网友C:
可能是光栅尺的规格参数和原来的不一致引起的。

网友D:
光栅尺有量程,有分辨率的的吧,代换型号和参数有差异的部件,需要重新调整设备以及相关参数或者程序的吧。

网友E:
没有对新尺进行初始参数设置

网友F:
 2个尺子的型号说下,参考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能是光栅尺的规格参数和原来的不一致引起的。
和原來的一樣的,不一樣裝不上啊

网友G:
新的是和原来的一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有对新尺进行初始参数设置
ms只有一个总长,稍微差几毫米,可是最后干出来的工件能差20多毫米

网友H:
光栅尺不是可以自己可以发出一个零信号?我见过的都是有一个零点区域,找原点的时候只要回到那个区域就可以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