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FIX配置SCU时显示Error opening SCUERROR.DLL,怎么办,小弟新手,求大神教

楼主(2015-06-01):
(无正文)

网友A(2015-09-23):
不能沉啊!!求IFIX高手指点江山

网友B(2016-02-18):
今天试了一下这个方法:
1,打开Demo,
2,去到Demo里面,Ctrl+W,切换到开发版,
3,打开SCU配置界面,从此界面,再打开原打不开的工程的SCU文件。
4,更改原打不开的工程里的,路径配置----更改根目录与更改项目目录,为当前工程的目录。
5,将更改完的文件另存为(原打不开的工程)里的SCU并替代。
6,重新再打开此工程后,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