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6-01):
腾控PLC已经可以通过功能块进行网络协议编程了,用户可以通过PLC实现一些网络协议,比如MODBUS TCP,MODBUS UDP等.
有兴趣的请电话咨询我们的技术人员。我原来的表述有问题

楼主:
弟兄们帮忙想想哪里能用的上?

网友A:
能不能详细谈谈网络编程的意思?

楼主:
网络编程提供
NET_OPEN  NET_WRITE NET_READ NET_CLOSE
四个功能块
比如连接到一个服务器,就是NET_OPEN
读取服务器数据先用 NET_WRITE写数据给服务器
然后调用NET_READ 功能块读取数据,分析数据
通信完成,用NET_CLOSE关闭TCP连接

网络编程支持TCP和UDP通信方式
网络编程支持作为服务器或者作为客户端使用

网友B:
网络编程是不是可以异地登陆PLC进行程序修改?

通俗一点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

网友C:
好像网络编程的意思就是使用WEB的方式连接PLC,然后直接在IE页面内编制程序并下载到PLC本体?
或者是在PLC的编程软件里面选择填入IP地址的方式连接上PLC本体,进行编制程序和传输并下载程序?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网络编程是不是可以异地登陆PLC进行程序修改?

通俗一点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
是不是这个意思哦,具体的优势有哪些,道出来听听

楼主:
不是这个意思
应该是网络协议可编程,异地通过网络对PLC编程和调试早就实现的
不好意思,我原来的表述有问题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不是这个意思
应该是网络协议可编程,异地通过网络对PLC编程和调试早就实现的
不好意思,我原来的表述有问题

我觉得你家PLC的卖点应该去定位在可以通过C#来编写定制的功能块,这样你家PLC可以被OEM厂家包装为定制机型,同时,通过高级语言,你家PLC的功能也能彻底发挥出来。

但是看看,你一直不是宣扬你家PLC的高端功能,而是老是在功能块的应用上扯,所以造就了现在高端应用者不喜欢你家PLC,低端应用者不会用你家PLC这个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