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6-01):
电机正常的,新的5.5KW
,直接接工频空载5.5A,带变频器显示12A多实测电流也是11A左右,为什么工频空载才5.5A,变频空载就11A

网友A:
选大一点的变频器。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关键是以前一直用的好好地

网友B:
改变一下载频看看是不是电机质量有问题。

网友C:
变频空载电流都12个了?你查一下电机吧

网友D:
其实还是你变频器没有设置好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