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求支援

楼主(2015-06-01):
小弟我是刚刚步入自动化设计与管理,想要进入这个领域,所需要的工具有哪些

网友A:
什么工具
电工的工具?
电脑 软件 编程电缆
你还要什么?

网友B:
应该看你做什么活用什么工具吧

网友C:
这个要看你是动手实操还是在空调房内纸上谈兵。

网友D:
手一双啊

网友E:
电工工具和万用表等

网友F:
脑袋一颗,双手两只足以。

网友G:
你指的是那方面的工具

楼主:
比如编程器之类的

网友H:
自动化设计?电气工程师吗?管理?设备主管吗?
首先你需要弄明白你自己将要面对的是什么设备?设备上使用的是什么控制部件?PLC?工控机?数控伺服系统?机器人运动控制系统?
按需而学将是非常有用的方法。

网友I:
具体讲一下你的工作内容啊,我们才好提建议帮助你

网友J:
一颗上进心,不懂就要立即找答案!

网友K:
呵呵……有颗聪明清醒的头脑……

网友L:
你做什么,才知道需要什么工具。你那样说的工作也太笼统了。

网友M:
电工的常用工具加上电脑及相关软件和数据线吧!

网友N:
从事哪方面?办公室编程还是现场维修设备?不同的岗位工具也不一样

网友O:
可能楼主都不知道是哪个领域。。。

网友P:
想做技术,就必须沉下去,从一线做起

楼主:
主要是进行非标自动化设备的设计,再问一个问题,台达的触摸屏DOP-B系列的组态软件的名字是什么

网友Q:
工具这是个死物,当你要做啥事,自然想到需要那些工具。因为没有万能的工具,只有专用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