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6-01):
现场使用了两个模拟量模块EM235,一到雷雨天气就烧毁通道,我其中一个模块已经加了4~20ma的防雷器为什么还是会烧模块呢。还是要加信号隔离器呢?还是防雷器和信号隔离器都要加??郁闷死了!!!!

网友A:
是不是电柜接地没搞好,用接地摇表摇一下接地电阻,看是否符合标准!

网友B:
难道是传感器引雷

网友C:
先要搞清楚是因为模拟输入信号串入高压,还是DC24V供电电源串入高压引起的;

楼主:
经过排查,故障原因浮出水面了:由于现场动力电缆与信号线共同敷设(信号线是干接点来的),导致产生感应电(正常干接点对地电压应该是0,现场却量出干接点对地电压100V,)这部分100V多的感应电闯入了24V的模拟量模块里面,自然将模拟量模块给击穿了。但是问题又来了,既然现场产生了100V多的感应电,那么为何数字量输入模块却没有受伤呢,依然可以正常使用,这个我现在比较郁闷!我的数字量模块是西门子EM223(32DI/32DO)的,正常干接点信号都是24V电源提供的,现在闯入100V的交流感应电为何没有被损坏呢??求解??搞不明白

网友D(2015-10-16):
数字量模块是西门子EM223(32DI/32DO)输入端带光电隔离器,100V电压串入不会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