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6-01):
15HP变频器驱动电路的电容仅有10UF
11KW变频器空载带1.1KW电机,一启动变频器复位电源断路器跳闸,事后证明变频器完好,参数正常,电机跟自定义V/F曲线不匹配。(费了2天)
15HP变频器做矢量控制模式,而且是FADAL专用模式,修改参数复位参数就失效,恢复出厂值就是专用模式,编码器信号没反馈到变频器时变频器输出有时缺相有时呈间歇通断状态总之不稳定,外部转速信号给定根本不起作用仅是给定目标值,非要编码器反馈来信号输出才稳定,编码器无反馈电流面板74A,编码器反馈正常运行电流明显下降(折腾2-3礼拜了)

网友A:
这个就是这鸟样,要有反馈才行的

网友B:
 呵呵,是不好弄啊

网友C:
直切更改参数,按照你这样应该是闭环控制,改成开环即可!

网友D:
不用自学习吗?

网友E:
多玩玩下次就会好搞不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