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6-01):
数控加工中心变频器CM与FWD,REV都闭合,方向是由编码器控制,在这方面三菱FR-A720有这方面相关设置吗?

网友A:
记得好像说明书里面有设置的,这个机器设置有些难度,一环接一环的

网友B:
你A720上面加了PG卡?

楼主:
回复 网友B:
编码器反馈直接给主控板了,不给反馈肯定要报故障。PG卡没加,不用钢性攻丝精度够用了,现在我是尽量恢复原来的控制方式。一般的变频器正反同时给好象是停止,实现刚性攻丝功能好象很难,就算解决了正反启动信号冲突问题,估计还有待机零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