频率上不去的原因

楼主(2015-06-01):
今天单位的一台MM440 变频器频率上不去,通过加减速时间控制。正常情况下,有正转信号,大约5秒钟,频率能达到45赫兹,可是今天,有正转信号,频率从0开始增加到20赫兹,然后就不往上增加了而是变成降速了,变成零了。变频器断电也没管用,后来试验多次,又无缘无故的好了,请问应该从哪几方面排除。

网友A:
你现在的问题不是排除,而是检查。为什么会有给定的情况下,实际值上不去呢?第一就是要去查r0027(电机输出电流)是多大?是不是达到电机的额定电流值了?第二,就是要去看看所有的限幅或监控参数,比如r0640 = ?是不是太小了(工厂设置是1.5倍过载能力)?还要看看机械结构,有没有太大的阻力等等。

都把问题搞清了,自然,排故的方案也就水到渠成了。

网友B:
西门子总是会发生一些莫名其妙的问题,这个是当前西门子的通病了!
西门子再也不是90年代以前那种以质量为本的时代了!

网友C:
  可能带不动

网友D:
拉不动频率就上不去,被限制了

网友E:
带负载运行?

网友F:
是端子控制的,查一下输入是多少,参数有没有设置上限频率

网友G:
重置出厂设置试试!

网友H:
应该先检查一下是不是负载的问题

楼主:
我也感觉是负载过重,但是变频器没有报警,也没有报任何限幅和过流》 正如二楼所说,应该检查

网友I:
很有可能是负载过重引起的。

网友A:
如果是偶然性的问题,就没法分析了,因为不能再现问题时的状态。所以,像这样的事,只能是继续观察了。

网友J:
是啊,若是偶然那就不好下手了

网友K:
是不是过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