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3U PLC程序仿真GX simulator7.16

楼主(2015-06-01):
完全按照三菱FX3U(定位控制篇)说明的例子写的程序,可是用simulator7.16仿真,Y000没有脉冲出现,总是低电平!!求大神帮助!

网友A:
引用 楼主:
完全按照三菱FX3U(定位控制篇)说明的例子写的程序,可是用simulator7.16仿真,Y000没有脉冲出现,总是低电平!!求大神帮助!
模拟器不能仿真脉冲输出指令,请使用真实PLC进行测试。

网友B:
你想想,脉冲那么快,你怎么看的过来

网友C:
是不是给的太快了

网友D:
仿真非万能的,脉冲和模拟量都不支持仿真,还有其他一些指令,仿真的时候都没效果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原来如此!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D:
原来是这样!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