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变频器问题

楼主(2015-06-01):
西门子G120变频器 CU240E-2PN宏程序P15设置为4现场总线控制时,能否通过端子DI0控制变频器启停?如果能,怎么设置参数

网友A:
可以打西门子客服电话010-64610005进行技术质询啊。

网友B:
没试过,问问西门子吧

网友C:
可以的,看说书设置。

网友D:
你是想两地控制吗?还是启停用端子,给定用通讯?没说明白呀。

楼主:
回复 网友D:
启停用端子,频率给定用现场总线

网友D:
回复 楼主:
在单位不太方便,晚上回家给你回复。不好意思。

网友D:
三张G120的功能图,其他不变,只把启动停止控制权交由端子控制即可。

网友D:
不好意思,中间的图传错了,应该是PROFIBUS通讯的那张图才是。但参数都一样,P0922 = 999

楼主:
回复 网友D:
好的,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