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6-01):
工厂里一般都用哪种类型 的plc,继电器输出的,还师晶体管的。

网友A:
两种都在大量的使用。
继电器输出类型的用作驱动电磁阀,接触器。晶体管的用作驱动步进马达和伺服马达。

网友B:
这要看具体什么样的设备,如果是控制伺服的,那用晶体管的多。

网友C:
看你设备做什么用,不用步进马达和伺服马达的话,继电器的足够了,相对来说经济实惠,精确定位的话要用晶体管的,发脉冲

网友D:
因设备而定的

网友E:
因设备的具体控制要求而不同。

网友F:
使用场合的要求,我们都是继电器输出的。

网友G:
控制要求而定

网友H:
没有用高速输出功能的话,继电器的就可以,电压范围广,交直流都可以用

网友I:
 看使用情况而定,如果控制电磁阀或接触器而且动作次数比较多最好选用晶体管加中继。

网友J:
两种都需要应用方面不同

网友K:
应该是因设备而定的吧

网友L:
继电器输出的能多点
控制步进 伺服或者频率高的时候用晶体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