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6-02):
我用的ABB的PLC,通过OPC与ifix相连接,原来一直用着没事儿,后来雷击换过一次交换机,就开始出现问题了,ifix里面的数据显示为问号,几分钟以后就恢复正常了,经常出现这个问题,数据显示不正常的时候和cpu ping都是通的,哪位大神能指导指导咋回事儿啊

网友A:
ABB的PLC,我连见都没有见过,朋友有事才露个头啊

网友B:
估计是雷击导致的硬件损坏,只是可能是隐性的故障,也就是称之为活故障,而不是死故障。
只有使用崭新的硬件进行使用替代方法才能解决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电脑这端的工业以太网交换机换了,PLC那端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光纤传输雷击不会传导过去吧?),其他的还能是什么东西损坏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