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6-02):
请教各位高手,110千瓦变频器对电源有干扰,想加磁环,但不知道用多大的磁环,怎么选择,都有哪些参数。能推荐个厂家最好了,谢谢

网友A:
淘宝上挑大的……

网友B:
电源三根线可以穿过绕在上面就可以了,可以买稍稍天一些的,也可以安装输入电抗器

网友C:
超过100kW的变频器,输入加磁环显然是很棘手的,而且大口径磁环不便宜,也不好找,你可以尝试直流加电抗器。抗扰效果杠杠的。试试看。

网友D:
楼主为什么不考虑电抗器??

网友E:
谐波治理不考虑一下APF吗

网友C:
或者在直流回路加磁环,也会产生降噪奇效。在直流侧,电缆线只有一颗,所以,绕制几圈还是比较容易的。

网友F:
应该加电抗器,这么大的变频器磁环作用不大!

网友G:
关注这个问题

网友H:
加电抗器吧

网友C:
加磁环其实就是自制的电抗器。一般在高导磁的铁氧体磁环上绕制3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