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6-02):
台达VFD007E43A初步检测模块完好。振荡芯片2844 7脚无输入电压。  是不是钽电容226 35K损坏了??!还是其他问题?

网友A:
  买书去吧

网友B:
问题范围太大,哪里没电压就往哪查

网友C:
7脚对地是否正常?直流母线有没有电压?

楼主:
对地正常,母线有电压

网友D:
这个没有电压应该很好修的吧,没有短路那就看看启动电阻有没有开路吧!或者直接5脚和7脚(+)加17V直流电压8是否有5V输出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