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分析

楼主(2015-06-02):
分析一下为什么电压达不到5V可能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您说这一小部分的图纸能分析出来吗,麻烦您大方一点上全图好吗

网友B:
光耦没有导通,或损坏,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还没有其他的可能性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不需要,其他都是正常的。就是这个电路有问题

网友C:
1、光耦坏(发光管不发光或效率极低;光敏三极管C-E断或内阻极大);
2、R66阻值极小;

网友D:
一个个的换也很容易就几个元件!

楼主:
回复 网友C:
确实是R66阻值小了,

网友E:
这个电路很好分析,如果要确定光耦的好坏,只要短接光耦3,4脚,如果电压恢复正常,说明光耦有问题或者其控制控制电路有故障(光耦没有导通),如果短接了光耦3,4脚,R66过流发烫甚至冒烟,说明5V负载有短路现象,R66阻值变小(电阻阻值变小的概率极小,一般都是阻值变大),也是负载变小短路)的一种现象。5楼分析是正确的。光耦在这里就是起到一个开关作用。

网友F:
应该看一下光耦的输出带载能力是多大,以此来设计电阻R66的阻值。如果在正常带载能力下,光耦输出不能完全导通,那就是光耦的输入电流小了。一般的如果输入电流在20mA,光耦输出应该完全导通是应该的。

网友G:
就如五楼所说的那样。

网友H:
ZD4反向击穿导通了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H:
ZD4反向击穿导通了吗?
楼主标注,光耦的发光二极管电压正常,ZD4一定已经正常导通了。

网友H:
回复 网友C:
对不起,没认真看。我还以为标注5.4V正常。

网友I:
你说的那个5V点只有1V,你是量过正常的板子有5V还是你自己觉得应该有5V?还有1楼说得对,你这个图太小了,没有看到其它的地方怎么来分析?如果你这么肯定其它地方没有问题,那就只有2楼说的光耦本身有问题

网友I:
回复 网友F:
你分析是没错,问题的那个电阻右边还有地方去了,那个地方是什么地方?不清楚,所以没有办法来分析所以然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