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6-02):
关于三菱的FX2N系列PLC的通讯方式一般上有2种,一种是通过串口来实现的,另一种是通过编程口来实现的。
首先说一下通过串口的通讯方法。本驱动适用于FX2n系列PLC通过串口和紫金桥通讯的场合。FX2n系列PLC是日本的三菱公司的产品,它包括FX2n、FX2c、FXon等PLC。它采用RS485进行通讯,占用计算机的一个串行口。
可以按照下图通过串行口和一台或多台PLC控制器连接,当连接多台控制器时,每台控制器的地址必须唯一。
Fx2n系列PLC串行口的推荐参数设置如下:
波特率 9600
数据位 7
校验 无
停止位 1
在PLC中的D8120中保存的是串行口的设置。
要想使用以上的设置,必须通过编程器,将D8120设置为十六进制数:E080。
在PLC中的D8121中保存的是PLC的地址,比如要把PLC的地址设为1,可以把D8121设为1。PLC设置如下

关于编程口通讯相对来说设置就比较简单。FX系列PLC是日本的三菱公司的产品。它采用RS232或RS422进行通讯,占用计算机的一个串行口。它在不添加扩展卡的情况下可以使用编程口和计算机进行通讯,如果添加了扩展卡这可以使用专用协议和计算机通讯。
使用编程口和FX系列PLC通讯时,必须使用厂商提供的专用电缆,并且计算机的一个串行口只能和一个PLC相连。

因为FX系列PLC在使用编程口进行通讯时一个串口只能和一个PLC相连接,所以不需要设备地址。
PLC的缺省通讯参数设置如下:
波特率 9600
数据位 7
校验 偶
停止位 1
首先在设备驱动里边找到三菱的PLC驱动,如下图

双击“FX系列(编程口)”弹出如下对话框

这里要注意的一点就是设置好串口号,根据自己计算机的实际情况来设定。
串口参数设置如下:

然后点击保存,下一步就建立好设备驱动了。
关于点组态的建立,如下图

点击确定,点组态建立完毕。
运行工程,调试程序如下图:

楼主:
坐等小伙伴儿~~自己先顶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