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6-02):
工作台重250KG,通过V型槽定位,然后伺服电机控制丝杆升降工作台,那么该选多大的伺服电机了,我看台达伺服电机B2系列最大扭矩也就20N-M,那么假设减速比1:10,这个电机能提得起工作台吗?假设不行,那减速比应该是多大?这个怎么计算的?

网友A:
实实在在的问题,很多时候不知道怎么计算。我也是这样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对啊 这个应该有公式套用的吧

网友B:
可以加配重,伺服电机不加减速机完全可以提起来,加工中心一个轴都超过你这重量。

网友C:
减速比是10,如果电机是20N/M,那么丝杠上就是200N/M了,这个就不小了!

网友D:
其中丝杠也起了减速作用

网友E:
这个你要换算成需要多大扭矩的力作用到电机们的,250KG的,不要有余量。

网友F(2015-07-25):
这个要计算的。这个时候没有理论基础的还真有点麻烦了。所以我一直认为,搞设计的,最见水平和功底是的选型。

网友G:
这么重的工作台提升与下降驱动控制,我觉得最好选用液压系统驱动来实现,会比伺服电机驱动控制上要简单实用很多。因为液压系统驱动时,它有很好的过载能力,起动与停止时,也不用担心物体移动时的惯性问题,再说速度也可以实现无级调节。相比伺服电机驱动控制要好控制很多的,如果用伺服电机驱动,我觉得3楼的建议很好

网友H:
你这个工作台升降速度有没有要求啊,力矩需要重量和速度才能得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