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6-02):
关于建筑电气施工图设计要求,分享给大家,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一、在施工图设计阶段,建筑电气专业设计文件应包括图纸目录、施工设计说明、设计图纸主要设备表、计算书(供内部使用及存档)。

二、图纸目录:先列新绘制图纸,后列重复使用图。

三、施工设计说明

1、工程设计概况:应将经审批定案后的初步(或方案)设计说明书中的主要指标录入。

2、各系统的施工要求和注意事项(包括布线、设备安装等)。

3、设备定货要求(亦可附在相应图纸上)。

4、防雷及接地保护等其它系统有关内容(亦可附在相应图纸上)。

5、本工程选用标准图图集编号、页号。

四、设计图纸

1、施工设计说明、补充图例符号、主要设备表可组成首页,当内容较多时,可分设专页。

2、电气总平面图(仅有单体设计时,可无此项内容)

1)标注建(构)筑物名称或编号、层数或标高、道路、地形等高线和用户的安装容量;

2)标注变、配电站位置、编号;变压器台数,容量;发电机台数、容量;室外配电箱的编号、型号;室外照明灯具的规格、型号、容量;

3)架空线路应标注:线路规格及走向,回路编号,杆位编号,挡数、档距、杆高,拉线、重复接地、避雷器等(附标准图集选择表);

4)电缆线路应标注:线路走向、回路编号、电缆型号及规格、敷设方式(附标准图集选择表)、人(手)孔位置;

5)比例、指北针;

6)图中未表达清楚的内容可附图作统一说明。

3、变,配电站
1)高、低压配电系统图(一次线路图)图中应标明母线的型号、规格;变压器、发电机的型号、规格;标明开关、断路器,互感器、继电器,电工仪表(包括计量仪表)等的型号、规格、整定值。图下方表格标注:开关柜编号、开关柜型号、回路编号,设备容量,计算电流、导体型号及规格、敷设方法、用户名称、二次原理图方案号,(当选用分格式开关柜时,可增加小室高度或模数等相应栏目)。

2)平、剖面图按比例绘制变压器、发电机、开关柜、控制柜、直流及信号柜、补偿柜、支架、地沟、接地装置等平、剖面布置、安装尺寸等,当选用标准图时,应标注标准图编号、页次;标注进出线回路编号、敷设安装方法,图纸应有比例。

3)继电保护及信号原理图继电保护及信号二次原理方案,应选用标准图或通用图,当需要对所选用标准图或通用图进行修改时,只需绘制修改部分并说明修改要求。控制柜、直流电源及信号柜、操作电源均应选用企业标准产品,图中标示相关产品型号、规格和要求。

4)竖向配电系统图以建(构)筑物为单位,自电源点开始至终端配电箱止,按设备所处相应楼层绘制,应包括变、配电站变压器台数、容量、发电机台数、容量、各处终端配电箱编号,自电源点引出回路编号(与系统图一致),接地干线规格。

5)相应图纸说明图中表达不清楚的内容,可随图作相应说明。

4、配电、照明
1)配电箱(或控制箱)系统图,应标注配电箱编号、型号,进线回路编号;标注各开关(或熔断器)型号、规格、整定值;配出回路编号、导线型号规格,(对于单相负荷应标明相别),对有控制要求的回路应提供控制原理图;对重要负荷供电回路宜标明用户名称。上述配电箱(或控制箱)系统内容在平面图上标注完整的,可不单独出配电箱(或控制箱)系统图。

2)配电平面图应包括建筑门窗、墙体、轴线、主要尺寸、工艺设备编号及容量;布置配电箱、控制箱,并注明编号、型号及规格;绘制线路始、终位置(包括控制线路),标注回路规格、编号、敷设方式,图纸应有比例。

3)照明平面图,应包括建筑门窗、墙体、轴线、主要尺寸、标注房间名称、绘制配电箱、灯具、开关、插座、线路等平面布置,标明配电箱编号,干线、分支线回路编号、相别、型号、规格、敷设方式等;凡需二次装修部位,其照明平面图随二次装修设计,但配电或照明平面图上应相应标注预留的照明配电箱,并标注预留容量;图纸应有比例。

4)图中表达不清楚的,可随图作相应说明。

5、热工检测及自动调节系统

1)普通工程宜选定型产品,仅列出工艺要求。

2)需专项设计的自控系统需绘制:热工检测及自动调节原理系统图、自动调节方框图、仪表盘及台面布置图、端子排接线图、仪表盘配电系统图、仪表管路系统图、锅炉房仪表平面图、主要设备材料表、设计说明。

6、建筑设备监控系统及系统集成

1)监控系统方框图、绘至DOC站止;

2)随图说明相关建筑设备监控(测)要求、点数、位置;

3)配合承包方了解建筑设备情况及要求,审查承包方提供的深化设计图纸。

7、防雷、接地及安全
1)绘制建筑物顶层平面,应有主要轴线号、尺寸、标高、标注避雷针、避雷带、引下线位置。注明材料型号规格、所涉及的标准图编号、页次,图纸应标注比例。

2)绘制接地平面图(可与防雷顶层平面重合),绘制接地线、接地极、测试点、断接卡等的平面位置、标明材料型号、规格、相对尺寸等及涉及的标准图编号、页次,(当利用自然接地装置时,可不出此图),图纸应标注比例;

3)当利用建筑物(或构筑物)钢筋混凝土内的钢筋作为防雷接闪器、引下线、接地装置时,应标注连接点,接地电阻测试点,预埋件位置及敷设方式,注明所涉及的标准图编号、页次。

4)随图说明可包括:防雷类别和采取的防雷措施(包括防侧击雷,防雷击电磁脉冲,防高电位引入);接地装置型式,接地极材料要求、敷设要求、接地电阻值要求;当利用桩基、基础内钢筋作接地极时,应采取的措施。

5)除防雷接地外的其它电气系统的工作或安全接地的要求(如:电源接地型式,直流接地,局部等电位、总等电位接地等),如果采用共用接地装置,应在接地平面图中叙述清楚,交待不清楚的应绘制相应图纸(如:局部等电位平面图等)。

8、火灾自动报警系统

1)火灾自动报警及消防联动控制系统图、施工设计说明、报警及联动控制要求;

2)各层平面图,应包括设备及器件布点、连线,线路型号,规格及敷设要求。

9、其它系统

1)各系统的系统框图;

2)说明各设备定位安装、线路型号规格及敷设要求;

3)配合系统承包方了解相应系统的情况及要求,审查系统承包方提供的深化设计图纸。

五、主要设备表注明主要设备名称、型号,规格、单位、数量。

六、计算书(供内部使用及归裆)施工图设计阶段的计算书,只补充初步设计阶段时应进行计算而未进行计算的部分,修改因初步设计文件审查变更后,需重新进。

网友A:
资料还不错,不过工控行业用到这些的还是比较少的吧

网友B:
对建筑电气比校陌生,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C:
楼主上两张图,分析分析,

网友D:
作为一个甲方代表,我们要做事情的原则是就是永远不要听施工队的人说什么,要自己去确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