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6-02):
比如说,变频器的电容容量,我认为。电容就起到滤波作用嘛,然后耐压值够了就行了,容量无所谓吧,可为什么容量变小了还会带不了载,电路需要的电流不就前级电路提供就好了。要多少供多少,电容只是过度一下,为什么容量变小了。会导致负载电流提供不足

网友A:
呵呵,你提到了滤波,很显然电源需要滤波之后才能使用,当电容容量太低,导致滤波后供应电能不充足,应该可以这样理解吧。

网友B:
同意楼上的理解。

网友C:
兄弟在跟我们开玩笑吧!
我认为,
修变频基础理论必不可少,
只管拆模块,换模块。我感到害怕。

网友D:
没错滤波,关键前级电路的电流是脉动的,没有电容的储能,后级也就是脉动的电流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你提到了滤波,很显然电源需要滤波之后才能使用,当电容容量太低,导致滤波后供应电能不充足,应该可以这样理解吧。
也就是说经过电容后  后面需要电都从电容这边取是嘛,如果电容容量不够  就不够后面来提取用了是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你提到了滤波,很显然电源需要滤波之后才能使用,当电容容量太低,导致滤波后供应电能不充足,应该可以这样理解吧。
电容不是前级在冲电,  后级需要电再放电,所以他的电一直在补充中,没有理由不够啊

网友D:
回复 楼主:
你把电容当做蓄水池,后面用水大了,蓄水池水位会下降吧,如果再加上前面是枯水期,后面用水还是不够吧。

网友D:
回复 楼主:
还有你没有理解,电容后面一般是直流电,必须稳定,纹波小,如果电容容量小,前面的脉动电流就会过来,你说一个直流电压在跳动的你觉得这个情况正常吗?

网友E:
电容在变频电路里面即是滤波,也是储能的,如果小了整流电路瞬间是无法提供这么大的功率,整流电路的电压也是脉动的

网友D:
回复 楼主:
前面的电流是脉动的,也就是说有比后级电压高的时候也有比后级电压小的时候,如果电容容量不够,在后级需要前级充电的时候,遇到了前级电压小的情况,你说怎么办?

网友F:
整流后电压脉动,靠的电容储能将凹陷部分添平,同时对负载供电时电容会放电,容量小储能自然小,像前面说的蓄水池一个道理,续水量少你闸门全开,水流能有多大呢?大电容充电后用细导线或锡丝短路会瞬间熔断,小电容充满电短路最强也就打个火,不会熔断,短路电流大小不一样而已,所以滤波电容容量大小和负载电流关系重大,仔细想想还能想明白容量和你的整流方式,你要求的纹波系数等有关!

网友G:
一般经滤波电容后直流电的电压是交流电的最大值,电容的容量是根据负载的大小配置的,如果容量减小太多将导致后级负载供电电压下降。

网友H:
能量守恒,哪有不出力就能干活的事啊

网友I:
学习了,跟大家。

网友J:
变频器直流母线的电容器,严格意义上说,不是为了滤波,而是为了平波。平波,就是把整流电压拉直。变成纯直流,为后面的逆变器提供纯正直流电。电容量小了,直流会产生纹波,导致逆变器工作不正常。所以,变频器需要不小于一定容量的电容器,起到母线平波的作用。

当然,随着技术的发展,现在的变频器技术,对直流母线的纹波要求已经不高了。国外(国内目前还没见到有制造的)新型的变频器,已经没有直流母线了,直接交流进,交流出。与过去的形式都不一样了。比如,西门子的G120的PM250(带整流回馈的变频器),就是这种形式的。无母线电容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把电容当做蓄水池,后面用水大了,蓄水池水位会下降吧,如果再加上前面是枯水期,后面用水还是不够吧。
但是这个水池,他的供水端一直在给他供水,

网友D:
回复 楼主:
没看懂吗?前面的水如果在枯水期呢,你怎么给后级供水呢?前级的水有一段时间是会比后面要求的电压低的,不是一直比后级电压高。也就是说电压供给会不足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看懂吗?前面的水如果在枯水期呢,你怎么给后级供水呢?前级的水有一段时间是会比后面要求的电压低的,不是一直比后级电压高。也就是说电压供给会不足
懂了,整流出来的是一个被削掉负半轴的直流电,也就是说。有一节一节的没有电,或者电压低,只有一个点的电压才是直流电压,其他都要么低。要么没有,

谢谢,

网友K:
水池理论再好不过了。要是没有水池,自来水公司会累死,然后居民又渴死。家里面来的是时断时续的自来水,你会不会用水桶装一点放好,待没水的时候用呢?用水量越大,你是要多装几桶才行呢

网友L:
水池用的是那么的恰到好处,那么多经典回复,此贴会不会加精…

网友M:
多看书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