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板子的程序能都处理来吗,是不那个白色接头能读

楼主(2015-06-02):
(无正文)

网友A:
读程序?单片机里了?如果不是连接信号用的,那个接口应该是的吧。

网友B:
有晶体振荡器,那么存在能够编程的单片机的可能性很大。
有时候单片机是放置在座子上烧录好程序才进行焊接的,因为是定制的一次性电路板,没有必要预留烧录口,并且如果板子坏掉,还可以通过给客户更换板子赚取售后服务费用,何乐而不为呢?
个人猜测接口是给外部IO端口预留的。

网友C:
不好意思,没看清楚就乱下结论了。

网友C:
今天芯片房的一个烧录座与电脑的UBS通讯线座子坏了,我直接焊在了板上,用的打印机接口。两根是电源,两根数据传送。你这插口是6针。同意2楼的看法。

网友D:
背面上没有简单的接口定义?

网友E:
什么功能的?我给你开发一个就是了

网友F:
单片机具有ISP,IAP功能才能在板子上编程,否则只能在专用的编程器上,查一下型号。
单片机都是加密的,程序读不出。借接口是I/O口。

网友F:
楼主是无线报警系统?

网友G:
程序加密了,不可能读出来

网友H:
读出来 是不可能的  程序都是加密的  除非你给专业干这个的  同意二楼看法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行车遥控上用的板子,

网友I:
读出来,,还要反编译,,不好干的

网友J:
问题:你这样做有多大价值?

楼主:
我打算从网上买这个遥控板  把程序考进去 便 宜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