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6-02):
我现在用WPL写程序控制伺服电机的伺服准备和命令触发,还有用DDRVI指令读取脉冲数,但是现在运行PLC,伺服电机转动的脉冲数不是DDRVI中给的脉冲数,而是ASDA-soft软件里面6-03中设置的脉冲数,这是为什么,求帮忙 ,谢谢

网友A:
没道理呀,drvi就是相对定位,给多少脉冲就走多少,怎么会有差错呢

网友B:
楼主搞错了吧,drvi指令就是定位指令,给多少脉冲就走多少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