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6-02):
组态王485通讯控制台达F变频器启停为什么只能启动不能停止 还有在组态王上调频率会产生滞后

网友A:
可以直接用软件啊,我就做过没问题控制的2台不同型号的变频器

网友B:
引用 楼主:
组态王485通讯控制台达F变频器启停为什么只能启动不能停止 还有在组态王上调频率会产生滞后
采集频率提高一下试试,波特率提高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只启动不能停止位什么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用什么软件    怎么控制

网友A:
回复 楼主:
自己编写的软件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只启动不能停止位什么啊
写的数据不对啊?!

楼主:
回复 楼主:
用组态王     485通讯控制启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