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6-02):
NPN型  也接了安全继电器再到PLC ...投光和受光现象一样。。。有用过的没有 。

楼主:
如上图所示。。。

网友A:
呵呵,没有图片,是不是两个光栅没对好,偏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图太大 传不上来。。微调后 还是没用 对好了的

网友B:
查查接线是否正确。

网友C:
闪烁红灯是代表光栅有遮挡吧,要不就是没对好。

网友A:
电脑系统有个画图软件,放小一点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已找到问题。装配的把它给装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