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6-02):
仿真软件不是万能的,不是说所有的指令都可以用仿真来实现,三菱的仿真软件不支持对PLSY .PLSR指令以及模块,通讯,及一些高速处理指令的仿真,三菱的仿真不支持高级指令,高速计数器指令以及智能模块,模拟量模块等的仿真的.
所以大家在仿真的时候先弄清楚这些指令是否可以仿真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仿真软件不是万能的,不是说所有的指令都可以用仿真来实现,三菱的仿真软件不支持对PLSY .PLSR指令以及模块,通讯,及一些高速处理指令的仿真,三菱的仿真不支持高级指令,高速计数器指令以及智能模块,模拟量模块等的仿真的.
所以大家在仿真的时候先弄清楚这些指令是否可以仿真

高级指令被支持,但是部分指令因与时序有关所以仿真时作为空指令仿真。

智能模块以及模拟量模块的仿真支持度如上,与时序有关的将作为空指令。

具体可以看GX Simulator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