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6-03):
VB.net与西门子S7300系列PLC以太网通讯程序

  使用VB.net编写与西门子PLC300(400)通讯,协议使用的是TCP/IP。

电脑使用VB.net编程,Socket作为网络通讯插件

PLC使用的是西门子Step7v5.5中文版 SP3。

网友A:
引用 楼主:
VB.net与西门子S7300系列PLC以太网通讯程序

  使用VB.net编写与西门子PLC300(400)通讯,协议使用的是TCP/IP。

电脑使用VB.net编程,Socket作为网络通讯插件

PLC使用的是西门子Step7v5.5中文版 SP3。

好厉害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VB.net与西门子S7300系列PLC以太网通讯程序

  使用VB.net编写与西门子PLC300(400)通讯,协议使用的是TCP/IP。

电脑使用VB.net编程,Socket作为网络通讯插件

PLC使用的是西门子Step7v5.5中文版 SP3。

好厉害啊!!!
在加上数据库就可以用了,呵呵,lz可以共享源代码么

网友C:
LZ, 实在很厉害。
想请教的是,VB.net在SOCKET编程时,需要调用西门子相关的DLL么?这些DLL是西门子提供的么?哪里可以获得?
可否介绍下大概的编程思路,谢谢,目前也在学习中。

网友D:
http://www.scadacloud.net,万物万联网,通用在线组态监控平台。
系统特色
1、所有工作都在web浏览器上完成该,没有插件,工作站无需安装软件.
2、可以在任何支持web浏览器的硬件和软件平台上操作,如PC、智能手机、iPhone、iPad,或者Window?s、Linux、Unix、Andriod。
3、完整的从端到云的解决方案。
4、免费注册一个账户即拥有一套功能强大、全面的监控系统。

系统功能简介

观察列表
用户可以在观察列表中动态地观看数据点的变化,查看数据点的告警,设置数据点,观察列表中的数据点的历史数据.用户可以创建多个观察列表,每个数据点可以在多个观察列表中.观察列表可以共享给其他的用户.

数据点详情
数据点详情的内容包括:数据点当前的值,设置数据点,数据点的历史数据,数据点的历史图表,数据点的事件,数据点的共享情况,所有这些数据和操作都在一个页面上.

编辑数据点
编辑数据点设置数据点的单位,设置日志属性,清除历史数据,设置文本渲染器属性,图表渲染器属性,设置告警出发条件.

画面
画面用于动态地显示设备参数、系统告警、设置数据点、显示数据点告警、执行脚本. 支持丰富的基本图形,如直线、矩形、圆形、椭圆形、扇形、弧、多边形、图片列表。 支持专业的监控图形,如开关、指针、量程、刻度、实时数据图表。 支持在画面中向设备下发指令、执行脚本。.

告警查询
告警查询显示当前的系统告警的统计,告警的详细列表,它还可以按照用户设定的条件查询告警.

报告
报告报告以图表的形式,显示一个参数的历史数据,多个参数的历史数据的组合图表,告警,参数的统计信息。 二进制参数的统计 对于二进制参数,报告给出该参数处于某种状态下的比例。 多状态参数的统计 对于多状态参数,报告给出该参数处于某种状态下的比例。 模拟数参数的统计 对于模拟数据,报告给出该参数的最大值,最小值,平均值,总计等参数.

数据源
数据源分为两类,一类与物理设备对应(比如电力监控设备),这类数据源负责从物理设备(比如电力监控设备)中采集数据(比如,电流,电压,功率),将用户的指令发送给设备.第二类数据源没有与之相连的物理设备,它是为了实现特定功能而设计的,比如,让用户在没有物理设备的情况下体验ScadaCloud的功能的模拟设备,对物理设备的数据进行求和、求平均值运算的元设备. ScadaCloud支持两种数据采集方式,一是轮询方式,即ScadaCloud主动向设备请求数据,设备以数据作为响应。二是事件触发方式,设备主动地向ScadaCloud发送数据,ScadaCloud被动地接收数据.

定时事件
定时事件在用户设定的时间发生,它与事件处理器结合,使用户可以定时地执行一些操作,它的功能类似于定时器.

组合监测器
当多个事件同时发生时,这些事件按照用户设定的逻辑条件,生成新的事件,比如,用户可以实现“当事件一与事件二同时发生,或者事件3与事件四同时发生时,生成事件五”.组合事件与事件处理器结合,使用户可以执行复杂条件下的操作.

事件处理器

事件处理器负责响应事件,响应的方式有发送电子邮件,设置数据点,运行脚本,远程TTS报警、远程短信报警、远程电话语音报警。SCADACloud可以针对每类事件设置多个事件处理方式。

数据点联动
数据点联动可以实现在没有事件的条件下的联动,它独立于事件处理。数据点联动用于实现“当数据点一满足某个条件时设置数据点二”这样的逻辑。数据点联动有自己的脚本,这使数据点联动可以执行复杂的条件判断,可以执行复杂的数据预处理.

脚本
ScadaCloud用的是Mozilla FireFox的JavaScript脚本,除了页面的元素(在ScadaCloud的脚本中,这些元素是不存在的),Mozilla FireFox的JavaScript脚本的全部功能都可以在ScadaCloud中使用.脚本可以直接存取数据点的数据. 脚本与事件处理器结合,可以将一个数据点的事件放到整个系统的上下文中处理.

图片集
图片集管理着ScadaCloud画面配置时所需的图片.它将具有同一特征,如相同的大小,的图片归于一个集合,统一管理.

用户
用户实现两个功能:一是用户信息的维护,而是用户数据源与数据点与其他的用户共享.

邮件列表
邮件列表将用户的邮件地址组织起来,在邮件群发时将邮件列表作为收件人,使邮件群发更加灵活、简洁,符合人的思维习惯.

数据点层次
数据点层次将数据点以树的方式组织起来,使数据点的使用更加简洁,更容易与实际的应用场景结合起来.

发布器
发布器将数据点的数据、时间戳、事件发布到其他的SCADA系统.数据发布使ScadaCloud的实例之间,ScadaCloud与其他的SCADA软件之间,可以交流数据。这个功能也使ScadaCloud可以建立起层级关系,即多个应用实例的数据汇聚到一个中心站点。.

维护事件
当设备在维护时,维护事件一是提醒用户维护设备,而是在维护期间,过滤设备生成的报警.

网友E(2015-07-03):
需要该资料的可发邮件到 liuflamp@126.com 索取,或通过以下方式下载:

http://download.csdn.net/detail/autoctrl666/8818837

楼主(2015-09-06):
想要的请联系qq:88364227

88364227.taoba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