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6-03):
下雨天第一次出现总闸跳闸(漏保开关),单随便段一路分开关就可以送上电,中间线路较长,覆盖整个小区,检查并未出现短路,短路现象,晴天正常,就下雨天跳闸,想请教下如果把漏保开关换成普通开关可不可行

网友A:
应该可以吧   每家进户开关不都装漏保吗

网友B:
有漏电的地方,漏保特别灵。

网友C:
应该线路有问题,好好检查检查。

网友D:
也可能摄像头引出线接头没有包扎好,进水有点接地跳,时好时坏的

网友E:
根据你所描述断开任意一路就不跳漏电开关分析是你的漏电断路器漏电动作电流小了,换一个漏电动作电流大些的,一般小区总漏电设500mA。

网友F:
线路有漏电现象,用摇表测零火线对地绝缘阻值。

网友G:
要检查就分段进行绝缘测试
图省事就换开关!

网友H:
可能是,总的漏电电流达到了开关的动作值;不知现在设定的动作电流值是多少。
至于可否改普通开关,不知需否有一定的手续。

网友I:
线路肯定有问题

网友J:
不可以把漏电开关换成普通断路器。这样不安全。你检查一下线路,可能有老化开裂的线,下雨就漏电了。如找不到,可以先调大点漏电流,

网友K:
引用 网友F:
线路有漏电现象,用摇表测零火线对地绝缘阻值。
电子产品。测得时候最好把设备分开。我们这也是经常跳。被我换成空开了。一直没事。但是不建议这么干,应急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