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6-03):
单相电容电机可以用变频器调速吗,电机需要怎么改线

网友A:
一般小功率单相电机只不过采用了电容换了一相,完全可采用三相变频器,只要电机星行接法,且相电压时AV220。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这样的话,还需要把电容拆掉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这样的话,还需要把电容拆掉吧
小功率电机可以改用变频器带动,把电容去掉

网友C:
用三相220V输出的变频器带过单相220V 1.5KW水泵还配带电容,压力竟然超出意料,高达6KG。

网友D:
瞎说,单相电机能用三相变频带吗?

网友A:
回复 网友D:
瞎说,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E:
嘿嘿,单相电机不去掉启动电容,就接三相变频器?那行吗?这都是负责任的主意吗?

网友F:
电容早炸了;
除非变频器就是专用的单相输出的;

网友C:
回复 网友D:
三相220V输出有电流检测的那2相接水泵,我现场接的线还做恒压供水使用。之前的变频器也是三相输出的,没遇到我也不敢确认,用过才知道。

网友G:
拆掉电容,接入三相220v变频器,没问题。

网友H:
拆掉电容的单相电机可以用220的变频器带,但是不建议长期低速运转,因为单相电机低速时候,散热风扇基本没风

网友I:
真的可以吗,有时间试试。

网友J:
电容运转的可以,不知道电容启动的行不

网友K:
引用 网友C:
用三相220V输出的变频器带过单相220V 1.5KW水泵还配带电容,压力竟然超出意料,高达6KG。

呵呵,不要冤枉了4楼,水泵两根线接VUW任意两端。如果在UVW任意两端接一只白炽灯随着频率的增大你会发现灯泡频闪的越来越快越来越亮,电容是串在启动绕组,爆不了,这是理想的接法,只要变频器允许。

去掉电容接UVW从电气说不合理,因为运行绕组与启动绕组在空间分布上成90度角,而UVW成120度。

网友L:
引用 网友K:
引用 网友C:
用三相220V输出的变频器带过单相220V 1.5KW水泵还配带电容,压力竟然超出意料,高达6KG。

呵呵,不要冤枉了4楼,水泵两根线接VUW任意两端。如果在UVW任意两端接一只白炽灯随着频率的增大你会发现灯泡频闪的越来越快越来越亮,电容是串在启动绕组,爆不了,这是理想的接法,只要变频器允许。

去掉电容接UVW从电气说不合理,因为运行绕组与启动绕组在空间分布上成90度角,而UVW成120度。
测试注意不要发生电容爆炸

网友M:
淘宝上有卖的,有接线图。应该是可以

网友N:
万能的淘宝,专业的东东上面都可以找到。

网友O:
引用 网友K:
引用 网友C:
用三相220V输出的变频器带过单相220V 1.5KW水泵还配带电容,压力竟然超出意料,高达6KG。

呵呵,不要冤枉了4楼,水泵两根线接VUW任意两端。如果在UVW任意两端接一只白炽灯随着频率的增大你会发现灯泡频闪的越来越快越来越亮,电容是串在启动绕组,爆不了,这是理想的接法,只要变频器允许。

去掉电容接UVW从电气说不合理,因为运行绕组与启动绕组在空间分布上成90度角,而UVW成120度。
看似明白,其实离知道还很远

网友P:
没试过呀。

网友K:
引用 网友J:
电容运转的可以,不知道电容启动的行不

尽量少用,离心开关断开时容易损坏变频器。
电容运转的也不提倡,要知道频率越低容抗越大,除非电容拆掉。

网友Q:
有时间可以试一试,我建议你给变频器厂家打个电话在确认一下。

网友R:
怎么用呀。

网友S:
运行绕组和起动绕组直流电阻都不一样,能行吗?

网友E:
看到有应用介绍说,只要变频器不报错(三相不平衡),就可以。报错就没戏。

网友T:
个人建议最好用单相220V的变频器,把电容拆掉。

网友U:
要么烧电机,要么炸变频器(通用变频),必须是用专用变频器。

网友V:
从来没干过啊

网友W:
回复 网友A:
请问怎么接法 2个绕组 4个线头 一个主绕组一个副绕组 两个阻值不一样啊 平时没有电容的话就无法移相启动
可以画图给大家看看吗

网友X:
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Y:
前两天不是刚有个朋友发了用三相220电机带了一个单相小电机  把电容摘了  不平衡星形

网友Z:
二相电机一般都要标准的转速,才能用的,比如说水泵,粉草机,电锯,等等,没有说要把电机转速降下来的。
如果有的话, 就是电风扇,也是靠绕组调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