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6-03):
大神帮忙解决下,头痛啊,为什么会出现这情况,两天了,吃不好睡不着,求解脱

网友A:
 学习了,第一次到。你这个估计是软件问题

网友B:
这是什么软件啊,ABB的三维画图软件?、?还是编程软件?

网友C:
软件还在试用期内吗?

网友D:
应该是robotstudio软件问题,你重启一下robotstudio试试,不行的话可能重启电脑就好了。

网友E:
  应该是robotstudio软件问题可能或是时间到期,或是重新安装一下软件,或是去 订一个新的软件安装 !

  是什么系统的电脑,安装的哪个版本的软件,建议重新安装 ABB 机器人仿真软件,如连接。

网友F(2015-08-22):
重新建立一个机器人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