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音报警

楼主(2015-06-03):
我用三菱PLC和MCGS组态生产线控制系统,发生报警后电脑屏输出对应的报警内容。由于报警太多,要求把文字内容转换为语音报警,便于远处也发现报警情况。

网友A:
可以使用硬件或者软件两种方案实现。均需针对性的软件研发和硬件购买的费用。
用硬件电路,集成语音和广播模块,还有布置硬件的互相通讯端口和线路,需要定制,简单的说就是使用电路板实现。
用软件,在组态的PC机上安装,并和组态软件对接,或者支付费用让组态软件厂商针对性的研发该功能并集成在组态系统里面。

网友B:
应该区分普通报警及紧急的报警,不然的话报警多的情况下,喇叭不是一直在喊叫?要考虑现场人员的感受。
建议普通报警闪灯就可以了,如果出线严重品质报警及停机报警或危及安全的报警就用声音报警来实现比较好些。

网友C:
其实用报警器就可以了,至于报警类型用触器显示就行了吧。有警报时你的维护或操作人员都要过来看看啦。

网友D:
你这是报警方案变简单嘛
直接PLC输出就可以了

网友E:
把所有报警都转换为语音是不是太多了,直接用一个声光报警多好。简单省事

网友F:
我们用的这种音频板,最早在淘宝上买的,支持RS485通讯方式。

买这种时,一起发给个音频软件,把音频转化成支持的格式,通过RS485串口下载进去。下载时一起设置波特率。

在PLC中通过点对点通讯方式来控制,把数字3输进去,第3个音频就响,把A输进去,第10个就播放。

大约5CM长4CM宽吧。

网友G:
回复 网友F:
朋友可以给个地址吗  谢谢  QQ616377674
相信自己没有错

网友F:
引用 网友G:
朋友可以给个地址吗  谢谢  QQ616377674
http://www.qm999.cn/index.html

买的这家公司的语音模块。

网友H(2015-07-13):
回复 网友G:
这个方案好,有机会也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