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6-03):
新买一台设备,使用的是三相220的电源,车间内没有三相220的,使用了一台干式变频电源,现在要增加2台集尘器,使用的是三相380的电源,想自己做一个电箱,一路线供给三相220,装机功率5KW的设备用,另一路线供给2台集尘器使用三相380的电源,需要哪些配件,有什么建议的方案吗?最好体积越小越好!!!

网友A:
现在在用的220的电源有控制箱吗,有的话内部还能装2个断路器吗?能就不用在弄个箱子了吧。

网友B:
还是交给专业的做吧,就是不放?让他拉清单你进料。

楼主:
回复 网友A:
现在我是从墙角的电箱里拉一根380的电源过来,接了一个从别的地方拆过来的变压器输入三相380,输出三相220给设备使用。又要有2台三相380的集尘设备加进来,所以想用一个电箱把2种输出电源整合在一个电箱里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变压器可以直接装在电箱里面吗?

网友C:
只要电箱的空间足够,变压器能够安装得下去,是可以的,但是要考虑散热问题,可以考虑给电箱开通风口,比如进线出线口开大一点。
两种电压混装,需要标示清晰和简单明了,方便不同的维修人员进行直观的判断。

网友D:
建议不要装在同一个箱子里,而且要做好标识。我接触过日本的设备是三相200v。三相220v 的是哪国的。

网友E:
学习了。两种电源不要装在一起。。。。。。。

网友F:
还是不要装在一起的好,弄错了的话就好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