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6-03):
西门子s7-200编程的PID调节案例,最好有解释的。也可以直接是程序。谢谢。

网友A:
 前段时间刚好调试了一个 通过向导可直接生成
必须用 SM0.0 来使能PID,以保证它的正常运行
PV-I 输入过程值(反馈)的模拟量输入地址
OUTPUT 键入控制量的输出地址
SETPOINT R 给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