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错误

楼主(2015-06-03):
我把之前程序读出来修改后再写进去,就出现这样的报错,但是修改后不能按F4直接按SHIFT+F4可以写进去,我就纳闷了,你们有遇到这种情况吗,求大神指点啊

网友A:
把PLC格式化,然后选择程序和参数一起下载试下。

网友B(2016-01-05):
没遇到过

网友C:
没见过,希望你能顺利解决!

网友D:
楼主设定的软元件地址,不符合所用plc。

网友E:
我也遇到过,当时也不知怎么办,后来是把原有的程序写进去才可以。PLC是FX3S,是不是FX3系列都有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