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6-03):
烦劳给位前辈们告知一下:
SMART 200plc和pc机通信有什么方法?
我知道prodave可以和s7-300/400通信。
不知道SMART 200是否支持prodave呢?或者有什么比较好的通信方法吗?
谢谢诸位啦!

网友A:
以太网通讯啊

网友B:
你可以用大连德嘉电子的多功能交换机A型,那个可以将Smart 200 PLC的TCP/IP转换成西门子S7-300的TCP/IP协议,就可以通过prodave连接了,或者你可以用这个交换机使用kepware软件的S7-300以太网协议进行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