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6-03):
45kW机器六路驱动信号都是,用示波器测量不是正规矩形波,矩形的上部和下部是斜线,国产机沃森,带15KW机器可以,大点的电机就报模块故障

网友A:
还是有问题再查查

网友B:
可能驱动不足。
查驱动芯片电源脚电压及滤波电容。

网友C:
给个图片看看,感觉是保护了

网友D:
DC一般是+2.4左右,交流电压多少?

网友E:
以前修过一台机器和你这样的很像,后来把滤波电容换掉就好了

网友F:
测试一下驱动的带载能力,-2.3v是什么测试的哪里?

网友G:
驱动电路应该还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没有问题,原来是电机乍见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