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刚学PLC,做了个小程序请DS们看看是否正确?

楼主(2015-06-03):
星三角降压启动。如图请乡亲父老们指导下,感觉这程序段有点不安全和缺点。祝各位看帖的朋友赚多多钱,泡多多妹子!

网友A:
不是很好,至少程序触点加互锁嘛,反正不加钱的,用传送的指令会简单点

网友B:
T37通之后 Q0.1 会复位的么?
不
想
安
于
现
状
就
硬
着
头
皮
披
荆
斩
棘
、

网友C:
很老的编程方法,直接使用传送指令编程吧。
直接MOV端口状态给Q就得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哥哥 会的 测试过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范姐,是否有安全可靠先进的程序图提供给小弟?跪求了!愿你越来越美丽!

网友D:
在运行时Q0.1可能会导通一下,不是仿真。至小你加个互锁吗。

网友E:
用是可以用,各人也有各人的用法,比如同事写的星型和三角启动只是互锁
但是我一般都是星型接触器弹起后延时200ms接入三角运行,毕竟plc时间继电器不用钱哈。
最重要的是我们在外部接触器也是互锁的

网友F:
星转角最好有延时。

网友A:
引用 楼主:
范姐,是否有安全可靠先进的程序图提供给小弟?跪求了!愿你越来越美丽!
之前有在一个贴子上回复过,你找找看

网友G:
跟大家学习了。

网友G:
跟大家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