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帮我看一下这个开关管是个什么样的类型

楼主(2015-06-03):
大伙帮我看一下,能不能找下它的资料给我看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A:
是三极管 BU508A

网友B:
标准高电压NPN功率晶体管,应用水平偏转输出CRT电视。开关模式电源的CRT电视 1500V 8A

网友C:
NpN开关管,用于自激式开关电源可用D1403代换

网友D:
楼上两个答案足够了
已经凑齐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看了老半天,以为是BUSO8VW。。。怎么搜都搜不到。我想请教下,如果再遇到这种情况,我该怎么找才能更快地找出它的资料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图片那个是变频器开关电源上用的。

网友E:
呵呵,一看就知道你以前很少从事具体维修,BU508在以前的电视机上大量采用,象飞利浦汤姆逊等欧式彩电。

楼主:
回复 网友E:
说中了,以前就没有接触过电器维修,现在还开始学这个。。。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了!

网友B:
回复 楼主:
亲,这种管子很多地方都有用的,只是给你查了比如在什么地方应用得多的

网友F:
BU508A DIP3 TO-3 高压快速NPN电源开关晶体管,搜这个就去某宝搜,百试不爽,一般打前几个字母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F:
谢谢了!因为它的字体还怪了。不过主要是见识问题

网友G:
就是啊 ,,有时不知道型号在那你啊啊

网友H:
引用 楼主:
谢谢了!因为它的字体还怪了。不过主要是见识问题
不是怪而是你见得少!那些老鸟一眼就能看出。

网友I:
施耐德的板子

楼主:
回复 网友I:
不错,但也不对,哈哈。是东芝的

网友I:
回复 楼主:
哦哦,和施耐德的驱动板元件代号都一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I:

网友J:
回复 网友I:
国产的很多变频都用到BU508A。

网友K:
我手头最少还有120只BU508A等

网友L:
多接触就知道了。下次一碰到就知道了。

网友M:
BU508以前修电视用多了

网友N:
回复 网友F:

网友O:
看来在这个坛子里会修电视的老鼻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