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侠,这是什么东东

楼主(2015-06-03):
通过它实现plc与变频器的数据连接,plc是三菱px2n,变频器是安川的,现已坏,可用什么代替谢谢了,我是新人没有积分,拜托了

网友A:
是不是以太网转换啊

网友B:
如果plc与变频器通过通信口连接,只能用安川的变频器,还要记好通信参数。如果只是用控制端子,可以用别的代替。

网友C:
产品背后肯定贴有铭牌的,为什么不拍照后面?
需要了解设备的接线走向,两路RS232是走去哪里了呢?S/T口的网线呢?U口的网线呢?

网友D:
是不是PLC和变频通过RS232通讯 ST又连接上位机了。
这种东东在淘宝上就有卖

网友E:
看着像猫,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网友F:
看着像个路由器

网友G:
不知道啊

楼主:
谢谢大家了,一开始我也认为是以太网转换,但它没有以太网接口和上位机接口,它的接口(图3)从右往左1(24v电源),2(plc通讯板fx2n-485-bd,双对子线接口) 3,4,5(通往六个变频器通讯接口,每个插头8根线控制俩变频器),因为厂家把商标和集成块型号擦了所以不知道是啥东东,一但最后一个指示灯不闪,plc与变频器通讯就中断,因为买的二手设备,厂家修了好几次,每次20多天,又不给配件,不给解决方案,耽误生产。恳请大家帮忙有什好的方案,

网友H:
看着像个猫,具体是什么猜不 出来,那个盒子上面有没有标示性的东西,或许可以找到些线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