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6-03):
这个近接开关是用来检查磨刀米数的!装上没几天就坏了,质量真差

网友A:
有时候,买到假货是这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厂家是叫沪工自动化

网友B:
引用 楼主:
厂家是叫沪工自动化
这个是浙江货,100%!
目前没有浙江人制造不出来滴东西,甭管进口品牌还是国产!

网友C:
呵呵,楼主能否上个图片看看,外观坏了还是里面线路出了问题

网友D:
沪工的我也用过,没有这么差吧

网友E:
可能是假的了

网友F:
就是假货 质量也不应该这样     楼主应该注意一下供电电源    有没有高电压窜入的问题

网友G:
沪工的不错呀,是不是你买的假货呀!

网友H:
  也来学学看看

网友I:
回复 楼主:
都是温州的劣质产品在作孽,沪工自动化在温州是最低端最便宜的估计70-85都是这类小厂家,价格在7-8元一条,稍微正规一点的叫中国。沪工集团出的传感器,价格10元左右,性价比还可以,市场占有率应该是最高的,再好一点有浙江飞凌也是温州出的价格16元左右,现在中国的制造都是以性价比去衡量,按国标检测都是不合格品,有实力可以去买韩国奥托尼克斯或欧姆龙,不过话说回来这个2个牌子温州也高仿也不少。。。

网友J:
沪工的还是不好,我个同事傻了吧唧的拿50块买个接近开关,还是沪工的,回来一用,半天就坏了。

网友K:
沪工早就不惜用了

网友L:
山寨的吧。

网友M:
东西总有好坏的,价格就摆在那里的。

网友N:
我们这里买沪工的圆接近开工出了店门就不保。

网友O:
找厂家换新的

网友P:
50 60的都舍不得,也没有什么好办法了

网友I:
沪工自动化是伪劣的代名词,沪工集团是性价比的代名字,我曾经把这2家光电开关改造过,就是把漫反射改成对射,沪工自动化的内部没有填充物,中国。沪工集团好多了。在温州再好一档次就用飞凌,浙江倍加伏。

网友Q:
这个是那个啊

网友R:
估计是山寨的吧!
沪工的真货还是可以的!
还有就是要看看实际运行的条件有没有问题!

网友S:
假的多的很啊

楼主:
回复 网友C:
就是灯一直亮着不闪

网友T:
遇到过钻床换按钮几乎一个星期两个,后来去一次人家说一次。搞得人家小妹妹见到我去直接换地方,组长说影响人家工作了!